[方案相关]
华大单片机HC32L130/HC32L136红外端口配置

楼主:
华大单片机HC32L130/HC32L136红外端口配置 HC32L130一共有三个引脚可以配置成红外38.4KHZ输出引脚

楼主(2023-04-28):
#define PIN_PWM_IR           GpioPortB, GpioPin9
void IR_PWM_Config(void)
{
stc_gpio_cfg_t         stcPBIRPort;
DDL_ZERO_STRUCT(stcPBIRPor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配置IO口时钟
Sysctrl_SetRCLTrim(SysctrlRclFreq38400);                ///< 配置内部低速时钟频率为32.768kHz
Sysctrl_SetRCLStableTime(SysctrlRclStableCycle256);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TRUE);            ///< 使能RCL时钟
  stcPBIRPort.enDir  = GpioDir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PIN_PWM_IR, &stcPBIRPort);
Gpio_SetAfMode(PIN_PWM_IR, GpioAf2);  //复用红外功能
Gpio_SfIrPolCfg(GpioSfIrP);//配置红外输出极性
Gpio_WriteOutputIO(PIN_PWM_IR, TRUE);//端口输出1
}

楼主:
做完这个初始化就可以了。后面需要控制红外输出的开关就通过
Gpio_WriteOutputIO(PIN_PWM_IR, TRUE);//端口输出1
Gpio_WriteOutputIO(PIN_PWM_IR, 0);//端口输出0
来配置。

网友A:
红外通讯必须在直视距离内通信,且传播受天气的影响

网友B:
红外通信技术适合于低成本、跨平台、点对点高速数据连接,尤其是嵌入式系统

网友C:
其主要应用:设备互联、信息网关。设备互联后可完成不同设备内文件与信息的交换。信息网关负责连接信息终端和互联网

网友D:
红外通讯通过数据电脉冲和红外光脉冲之间的相互转换实现无线的数据收发

网友E:
红外通信传输速率较高,4M速率的FIR技术已被广泛使用,16M速率的VFIR技术已经发布

网友F:
红外通信是利用950nm近红外波段的红外线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体,即通信信道。

网友G(2023-09-15):
请问L130和L136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H(点评):
主要区别:136带LCD驱动

网友I:
楼主,知道072支持的蜂鸣器是怎么用的么,看资料072,但一直找不到相关资料是怎么支持法的,也不说是对应哪个脚,怎么设置,觉得让人猜谜一样

网友J(2024-07-31):
根据数据手册,HC32L130/HC32L136 通常有多个引脚可以配置为红外输出信号。

网友K(2025-06-30):
需根据 PCB 布局选择合适的引脚,并通过 GPIO 复用功能将其配置为定时器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