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ZET6使用过程发现有死机跑飞

楼主(2023-04-28):
有没有对STM32F207ZET6特别熟悉的,目前我们使用过程发现有死机跑飞,
分析了一下过程,是在正常刷屏的过程中触发了一次ADC的DMA完成中断,中断中执行了一些保存数据到对应结构体的任务,然后中断返回的时候,pc指针跑飞,进了HardFault中断,就死机了。寻找大佬协助排查分析

网友A:
重点检查代码里是否存在越界访问的问题;

再就是注意访问对齐方面的问题 ;

网友B:
看一下是否是指针问题

网友C:
程序问题吧?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指针问题

网友E(2024-03-15):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F: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G: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H: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I: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J: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K: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L: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M: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N: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