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问一下,我有个LCD屏幕,最高电压3.3V可以直接驱动吧?

楼主(2023-04-28):
手册写的这个,可以直接用IO驱动吧?

网友A:
正常来说,IO就是3.3V的啊,超过了就容易烧坏屏幕的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翻译一下手册,看看都是啥意思,你就知道用多少电压合适了

网友C:
这个没问题的,3.3VIO的电压,当然可以了

网友D:
最好是3.3V,然后供电的话,可以用5V供电,稳定可靠

网友E:
3.3V的话 没问题的啊,很好用的

网友F:
AVDD也就是电源电压建议在5VIO的话建议在3.3V

网友G:
最高电圧3.3V的话 可能不太行吧,电源不是要求4.5-5.5V之内么

网友H:
这屏参数不是都告诉你了么,最高电圧3.3V估计驱动不了

网友I:
可以直接用IO驱动,但是电源你要用3.3V估计背光会很暗

网友J:
没问题,你先按照3.3V的试试呗,点亮再说

网友K: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