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 debug的时候卡死在Reset_Handler中

楼主(2023-04-28):
右下角的进度条一直显示93%,调试器是ST-LINK,配置如下:

网友A(2024-03-19):
检查启动文件中是否有错误或遗漏的配置

网友B:
中断向量表配置错误?

网友C:
检查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错误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硬件初始化失败。

网友D:
检查栈和堆的大小配置是否合适。栈溢出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E(2024-06-11):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F: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G: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H: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I: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J: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K: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L: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M: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N: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