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死机PC跑飞,找高手协助。

楼主(2023-04-28):
STM32F207ZET6,使用过程发现有死机跑飞, 分析了一下过程,是在正常刷屏的过程中触发了一次ADC的DMA完成中断,中断中执行了一些保存数据到对应结构体的任务,然后中断返回的时候,pc指针跑飞,进了HardFault中断,就死机了。 是否有大佬有兴趣协助排查分析,可以带费用沟通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和中断向量表对应起来了么

网友B(2023-06-16):
调节一下优先级,看看呢?

网友C:
你可以把程序,方便的话,贴出来,帮你看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一般跑飞就是受到干扰,或者是程序逻辑出现了问题

网友E:
你刷屏也是用定时器刷屏的吗?

网友F:
按理来说,不应该会死机的啊,因为结构体也不会ADC和刷屏共用吧

网友G:
这种跑飞真的很难查出来

网友H:
你先看看,这个进入硬件中断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

网友I:
还是把工程放出来,粗略看看吧

网友J:
不是很好查,主要是这种跑飞不好查

网友K:
程序逻辑有问题吧

网友L:
你都定位到问题了,不如你先试试呢?

网友M:
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