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485BDR 在-30度下串口通信不成功

楼主(2023-04-28):
测试830pcs,反馈在-30度下串口通信不成功

网友A:
可能温度过低导致晶振的工作不稳定

网友B:
放置在暖和的环境中看看呢

网友C:
可以使用温度补偿电路来提高晶振的工作温度

网友D:
ST485BDR 应该不会有啥问题吧

网友E:
用其他芯片设备尝试一下

网友F:
NTC 温度传感器来监测环境温度,并将其补偿到一个适当的值

网友G:
ST485BDR咋在零下30摄氏度下就不行了?

网友H:
是不是其他元件的低温效果不好啊

网友I:
焊接这块你得好好看看,有时候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J:
温度太低了,芯片扛不住了吧

网友K:
也有可能是你电路哪里设计有点不对吧

网友L:
串口连接地方检查过了么

网友M:
你怎么测试STB485DR的啊?

网友N(2024-05-2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O: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P: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Q: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R: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S: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