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 SDK 5.x电流采样被反向的疑惑

楼主(2023-04-28):
之前提问貌似看不到内容,重新发下:
1,背景:MC SDK5.X官方源码,三电阻采样,运放正向放大
2,具体疑惑,见截图

网友A(2024-06-11):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B: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C: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D: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E: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F: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G: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H: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I: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J: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