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单片机?

楼主:
丝印上显示是:24218 0;
封装是:SOT23-6
功能:只知道是单片机,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什么型号?期待大神回复,谢谢!

                 tyw  注

网友A(点评):
@tyw 前辈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B(点评):
程序一次性烧死,知道型号又有P用,哈哈

网友B(2023-04-29):
WL1109芯片:只有6个引脚的单片机播报文章

WL1109单片机引脚图

在这个单片机里,VDD和VSS是两个电源引脚,电压在1.8V ~ 3.6V之间。另外4个引脚PA4 ~ PA6是单片机的4个普通IO引脚,内置150KΩ的上拉电阻。

别看单片机只有6个引脚,但它也是一个8位的单片机,数据总线也是8位,只是它的程序存储器是OTP类型,也就是只能进行一次编程,软件烧录进去了,就不能再进行更改了。

芯片内部的时钟是4MHz,有两个8位的定时器,24Byte的RAM空间,没有ADC采集,没有通信接口,没有比较器,更没有外部中断功能,能完成的项目功能也是比较简单的。

可能会有工程师问芯片哥,这个单片机只有6个引脚,程序怎么烧录进去?它的编程接口在哪里?程序开发能用C语言写吗?

抱歉,因为存储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暂不支持C语言开发,只能用汇编语言写代码,而且代码的语法,也只能用它的格式。

比如两个数的加法 ADD r , A

用这个语句,表示r寄存器的数值和A寄存器的数值,两个数相加,计算的结果放在r寄存器里。

程序开发好后,可以通过单片机的PA4 PA6 PA7和VCC GND 5个烧录引脚烧录进去。其中

PA4是烧录的串口数据引脚;PA6是烧录的串口时钟引脚;PA7是烧录的VPP编程电压引脚,为6.5V;

单片机的每个IO引脚,最大能输出10mA的电流;如果是输入,可以灌入6mA的电流。系统不工作待机时,最大的消耗电流也只有1uA。

网友C:
单片机?这啥功能呢,6个管脚的还不如bounding的封装的来得实在些,成本还低。

网友D:
鼓励一个

网友E:
6个引脚的MCU,除去电源引脚,最多还有4个可用IO,好歹还是上个8PIN的MCU啊。

网友F:
这种封装的单片机我用过2家的,一种是OTP的,上海晨矽微电子,MC30P6080,程序只能烧录一次,烧写一次就废了,单价非常低,批量价0.08左右,应用在电子烟上,3个IO口控制LED灯呼吸闪烁;还有一家是辉芒微FMD单片机,它是Flash的,可以多次烧写,单价0.25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这啥功能呢,6个管脚的还不如bounding的封装的来得实在些,成本还低。 ...

就IO口、定时器,可以实现LED灯呼吸、爆闪等功能,大批量用的时候单价很低,0.08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个引脚的MCU,除去电源引脚,最多还有4个可用IO,好歹还是上个8PIN的MCU啊。 ...

这种封装的单价和体积都很小,8PIN的封装体积大,电子烟上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L1109芯片:只有6个引脚的单片机播报文章

WL1109单片机引脚图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WL1109芯片:只有6个引脚的单片机播报文章

WL1109单片机引脚图

我看了这个芯片资料,没有LVD和ADC,但是这个产品有个功有能是低电量指示,就是说电池电压低于3V的时候,有个指示灯会闪烁几下,然后自动关机,看外围也没有电压检测输入,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前辈能说说?

引用 楼主:

网友B(点评):
朩玩过,少累
我看了这个芯片资料,没有LVD和ADC,但是这个产品有个功有能是低电量指示,就是说电池电压低于3V的时候, ...
内部有比较器,可以粗略判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