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stlink或者jlink调试时无法连接芯片

楼主(2023-04-28):
用stlink或者jlink调试时无法连接芯片

网友A:
stlink发现不了芯片是由于禁止了swd调试

网友B:
可能是stm32的swim可能损坏了

网友C:
没有识别到stm32的驱动吗

网友D:
STLINK只是一种4线下载和调试程序的接口和JLINK类似

网友E:
首先需要检查ST-Link或者J-Link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F:
重新插拔一下usb,重新给stm32硬件板子上电,重新开一下软件环境,重启下电脑,或者换个usb口。

网友G:
检查一下ST-Link或者J-Link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H:
在使用ST-Link或者J-Link调试时,还需要设置相应的调试工具参数,如目标设备类型、速度、访问权限等。

网友I:
如果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或者版本不兼容,可能会导致无法连接芯片的问题。应该确保驱动程序已经正确安装,并且使用最新的兼容版本。

网友J:
keil中相关jlink的设置都检查一下看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K:
接口类型(SWD、JTAG等)、引脚连接、电源和地等。应确保接口线路正确连接,并且不会产生短路或断路等问题。

网友L:
单片机供电不足、晶振损坏、芯片本身存在缺陷等原因,都可能导致无法连接芯片的问题。

网友M:
在使用ST-Link或者J-Link调试时,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N:
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O:
禁止了swd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