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目前RT-Thread主流的SPI FLASH主要用什么文件系统?

楼主(2023-04-28):
最近项目用到SPI FLASH需要做一个文件系统。
我看menuconfig里有jffs2,准备用一下,但是打开发现用不了。应该是还有挺多需要移植调整的东西。
目前常用的就是fat32吗?有点担心fat32没有磨损均衡,spiflash的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A:
SPI FLASH的寿命问题,没有特别方法,有使用就有损耗

网友B:
FAT32很早的文件系统

网友C:
对于SPI FLASH可能会有一定限制

网友D:
尽量注意使用频率

网友E:
提高一下使用环境

网友F:
选好工作模式

网友G:
SPI FLASH通常被设计为可以在多个时钟频率下工作

网友H:
磨损均衡是个什么功能?监测Flash的寿命?

网友I:
Flash的擦除次数应该够用吧。

网友J:
如果是频繁读写,我觉得可以上SD卡,或者自己写一些逻辑控制写的次数

网友K:
减少擦除和写入操作的次数呗

网友L:
避免过度读写

网友M:
保持SPI FLASH擦写次数,能用的久一些

网友N:
选大一点的储备设备呗

网友O(2024-06-01):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P: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Q: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R: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