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ELNET拔网线输出信息较长时宕机求助?

楼主(2023-04-28):
用netutils-1.3.2版本里的telnet,发现如下两个问题:
1、登录telnet之后拔网线,立马宕机
2、再telnet里输入netstat,假如netstat信息比较长,立马宕机

再论坛里看到其他人也发布过类似的问题,好像一直都没法解决,这个包目前是没有人在维护吗?

telnet版本如下: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Change Logs:
Date Author Notes
2012-04-01 Bernard first version
2018-01-25 armink Fix it on RT-Thread 3.0+
*/

网友A:
可能是在 telnet 登录之后没有正确地关闭 telnet 会话所致

网友B:
没法处理过长的 netstat 输入信息

网友C:
换个参数

网友D:
通常,操作系统会自动关闭已登录的 telnet 会话

网友E:
输入信息太长了,删点

网友F:
调试看看为什么宕机吧。

网友G:
其他的 telnet 实现

网友H:
netstat -a 参数,将输入限制在 1024 个字符以内

网友I:
目前似乎没有人在维护 netutils-1.3.2 版本的 telnet

网友J:
升一下级,再看看好用不

网友K(2024-06-01):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L: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M: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N: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O: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P: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Q: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R: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