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t-thread studio编译出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4-28):
刚接触rt-thread studio 按照官网教程编译项目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toolchain_support_packages/arm/gnu_tools_for_arm_embedded_processors/5.4.1/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bin/ld.exe: rtthread.elf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ROM'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toolchain_support_packages/arm/gnu_tools_for_arm_embedded_processors/5.4.1/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bin/ld.exe: region `ROM' overflowed by 3056 bytes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网友A:
看看官网对比一下

网友B:
检查RT-Thread Studio的版本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系统路劲

网友D:
系统配置的一样么?

网友E:
依赖项安装了么

网友F:
看问题描述,代码的Flash大小超了。

网友G:
你是不是芯片型号没选对?

网友H:
检查一下环境变量

网友I:
RTThread studio生成的工程应该是没问题的才对。

网友J:
重新编译一下呗

网友K:
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将RT-Thread Studio的路径添加到PATH变量中

网友L:
看着像版本不兼容

网友M:
外部连接器检查没

网友N(2024-06-01):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O: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P: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Q: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R: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S: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