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加入RTThread后,使用浮点型运算直接死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4-28):
在定时器中使用这段代码,然后程序就死机了,原本在裸机上运行没有问题,这是什么情况
#define q30  1073741824.0f
float q0=1.0f;
q0 =  q30;
我在main函数中使用这段代码,能正常运行没有问题。
我将定时器的栈使用打印出来,并没有溢出,所以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数据类型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C:
q30 类型的常量强制转换为一个浮点数类型的变量 q0

网友D:
你调试看一下是哪一步赋值导致的死机。

网友E:
正常来说不应该出现死机,RTThread也没有限制浮点运算,你把q30后面的值直接赋值给q0试试。

网友F:
是不是定时器配置有问题?

网友G:
估计是哪里变量定义出错了吧

网友H:
一看就是你输入错误了

网友I:
安全和稳定的数据类型

网友J:
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K:
你是用多大的内存

网友L:
换个设备试试呢?

网友M:
不应该呀,换个内存调试器呢

网友N(2024-05-2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O: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P: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Q: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R: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S: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