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嵌入式linux为什么可以通过PC上的串口去执行目标板上的命令?

楼主(2023-04-28):
在开发板TQ2440下,ARM芯片运行linux,比如开启电路板电源,会先执行bootloader,然后加载linux后运行linux操作系统,此时开发板上的串口与电脑PC机的串口连接,PC电脑上的超级终端打开,一开始启动目标板linux的时候PC机上的超级终端有显示,后来在PC上的超级终端里写命令,比如ls,就会查看到目标板开发板上linux系统的文件目录,比如执行beep,led之类的,就会启动开发板上的相应程序,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PC上的超级终端利里写命令,就相当于在开发板的linux系统的终端里写命令一样呢?linux里并没有什么进程在接受PC串口的命令并且来解析,那是内核吗?内核什么地方的代码在干这件事呢?处理PC来的串口命令并且解析执行的机制在linux的什么地方?他是什么呢?

网友A:
当你在PC机上的超级终端中写命令时,实际上是将命令发送给了内核的process communication模块

网友B:
内核模块处理数据

网友C:
相当于pc发命令,内核接收处理数据

网友D:
内核模块会负责处理来自串口、网络、文件系统等不同设备的数据

网友E:
内核是负责处理系统中各种进程和设备之间的通信和控制的核心组件

网友F:
内核负责处理各种进程之间的通信

网友G:
内核处理指令

网友H:
是操作系统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模块

网友I:
PC发送过去的只是指令,这也是Linux最基础的功能。

网友J:
就和RTThread的Finsh组件是一样的,你理解那个后就理解了。

网友K:
就是串口输出数据,学过单片机的都应该知道的~

网友L:
代码通常是被加载到内存的保护区域

网友M:
格地说,内核并不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中必要的组成部分

网友N(2024-05-21):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O: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P: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Q: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R: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S: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