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买的ARM芯片是不是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工作了?

楼主(2023-04-28):
请问各位高手.新买的 ARM芯片是不是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工作了了吗, 还需要有什么别的设置吗.

网友A:
新买的得先配置

网友B:
需要设置一些选项才行

网友C:
你得下载程序啊,不然咋运行

网友D:
安装程序驱动

网友E:
设置的地方多了,你需要设置芯片型号,存储大小算法等等

网友F:
得设置,就基本的通用设置

网友G:
你得先把芯片焊接到pcb电路板上,然后烧录程序就行

网友H:
先看看程序是否可以在STM32上编译并正常运行

网友I:
ARM芯片?是Linux还是单片机的?

网友J:
你得有开发板才行,而且程序是从哪来的?

网友K:
应该是新买的ARM开发板吧,光芯片怎么玩?

网友L:
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指令集以及SDK要求编译

网友M:
你想咋设置就咋设置的,但是一定要烧录程序才行,看你程序逻辑是否需要设置,才能让芯片运行的了

网友N(2024-05-2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O: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P: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Q: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R: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S: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