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两个程序的软件延时部分相同,但两个程序使LED的闪烁间隔时间不同是何原因?

楼主(2023-04-28):
请教 ARM2104 配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第一个实验的问题. 在 ADS1.2 中编译以下程序后进入 AXD 进行调试成功.
程序稍加修改,使 LED1..LED4 同时闪烁,在 ADS1.2 中编译以下程序进入 AXD 调试成功.
问题:两个程序的软件延时部分相同,但两个程序使 LED 的闪烁间隔时间不同,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定义变量的闪烁周期了?

网友B:
闪烁周期是由处理器决定的吧

网友C:
得看一下它们之间的总线速度

网友D:
对比一下两个程序看看呗

网友E:
总线速度相同,闪烁周期也会相同

网友F:
定时器可能不一样

网友G:
计数器的设置越高,闪烁的次数就会越少

网友H:
是不是其他参数不一样啊

网友I:
闪烁时间长短和设置参数有关

网友J:
你需要同步时钟的吧,程序代码都看了么,看看是否有差异呢?

网友K(2024-06-0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L: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M: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N: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O: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P: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Q: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R: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S: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