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rt thread studio建stm32的nano工程时能不能选择用stm32的标准外设库?

楼主(2023-04-28):
用rt thread studio 建stm32的nano工程,默认用的是stm32的HAL库。用rt thread studio 建stm32的nano工程时能不能选择用stm32的标准外设库(STD库)?

网友A:
可以使用STM32的标准外设库(STD库)

网友B:
不能用标准

网友C:
STD有挺多的STM32外设

网友D:
工程配置为使用STD就行呗

网友E:
RT-Thread Studio也支持其他处理器

网友F:
STM32F103 作为目标处理器,可以

网友G:
不仅可以,还更符合应用程序

网友H:
能好好使用开发工具和功能

网友I:
STD库并不总是优于使用HAL

网友J:
HAL库可能更加方便和灵活

网友K(2024-06-01):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L: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M: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N: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O: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P: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Q: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R: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S: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