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啥元件?按丝印搜不到

楼主(2023-04-28):
红圈上的元件坏了,想买个新的换上去,但怎么都搜不到。
k012y
4个焊点的
就只能找到这些信息 希望有知道的大佬解答下,这究竟是个啥
感谢

         tyw  注

晶振,应该是给旁边单片机的。

网友A:
按说晶振是行业内无人不知的东西,你若不识,又怎能断定晶振损坏呢?疑案重重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C:
无源石英晶体,看丝印应该是一颗16MHz的,封装应该是5032的,很常见的。

网友D:
晶振啊,这个型号可能搜不到,但是晶振无疑了,可以看下单片机外围电路搞一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都是对的,找不到丝印,你找cy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看那个脚功能,然后猜猜看。

网友F:
年轻的毕业生啊

网友G:
这个就是个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