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29板在env中把控制台配置成uart2,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23-04-28):
使用STM32F429阿波罗开发板,在env中把控制台配置成uart2,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A:
你连接的是正确的么

网友B:
看看开发手册,看电源电源和串口都对不对

网友C:
打开终端并输入以下命令CONFIG_CONSOLE=UART2

网友D:
可以使用以下代码向串口发送数据uart_write_char('Hello, world!');

网友E: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C:
检查一下安装的对不对

网友F:
在项目设置中选的开发板型号是不是不对

网友G:
使用USART2_InitTypeDef结构体进行初始化

网友H:
相关参数再检查一遍有没有问题

网友I:
是uart2没有输出吗?

网友J:
可以配置成uart2的,但是你得配置好才能正常用。

网友K:
换个SDK或开发板的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