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ADC与DAC串口打印的问题

楼主:
请问怎么实现ADC采集DAC引脚处的电压并串口打印
我已经实现ADC采集引脚处的电压串口打印和DAC串口打印设定的电压值(如下图)
我想进一步实现ADC采集DAC引脚处的电压并串口打印 而不是ADC和DAC打印出的电压毫无联系

网友A(2023-05-17):
进一步的话得了解要连接到的DAC型号以及规格参数

网友B:
得看连接电路吧

网友C:
需要串口数据传输正常

网友D:
注意电压值

网友E:
可以使用GCCNiosIICoreris等汇编/解析工具实现该过程

网友F:
将电压转换为二进制字符串

网友G:
读取单个字节并打印出来

网友H:
能需要在数据字符串中添加相应的占位符

网友I:
ADC采集到的电压与所需的数据格式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