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一下cubemx和keil如何跟RTT studio对接呀?

楼主(2023-04-28):
请问一下cubemx和keil如何跟RTT studio对接呀?
STM cubeIDE->RTT studio
Keil->RTT studio

网友A:
RTT studio直接开发的。

网友B:
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文件可以直接在Keil中打开

网友C:
RT-Thread Studio中存在官方支持的CubeMx选项

网友D:
生成的时候不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开发环境

网友E(2023-12-28):
RTT Studio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开发环境,而STM32CubeMX和Keil是用于STM32微控制器开发的工具。要将RTT Studio与STM32CubeMX和Keil对接

网友F(2024-03-08):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G: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H: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I: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J: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K: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L: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M: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