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T-Thread的SMP应用中如何添加另外一个核的任务?

楼主(2023-04-28):
想请教一下RTT的SMP中的任务怎么添加啊,单核的是通过rtthread_startup的rt_application_init函数到main线程,那如果是SMP双核,另外一个核怎么添加它的应用程序线程任务啊

网友A:
可以在启动时为每个处理器分配一个线程,然后在应用程序运行时

网友B:
具体的实现方式可以参考 RT-Thread 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C:
每个处理器都有自己的任务执行队列应该尽量让多个处理器协同工作

网友D:
你的看看RTT是否支持SMP架构

网友E:
查看RTT的配置文件,确认SMP架构已经启用

网友F:
可以使用RT_APPLICATION_INIT宏来初始化应用程序线程

网友G:
没玩过,不过感觉应该不难,官方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H:
在应用程序代码中,创建一个或多个线程来执行任务

网友I:
双核可以指定应用程序线程的名称、优先级、工作内存大小、初始化任务数量等参数

网友J:
双核可以指定很多啊

网友K:
参数的话得注意顺序

网友L(2024-06-01):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M: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N: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O: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P: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Q: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R: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S: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