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fal操作操作片内flash提示错误是何原因?

楼主(2023-04-28):
使用fal操作操作片内flash 提示
Do NOT found the flash device(STM32_onchip)
使用的是drv_flash_f1.c 里面的驱动代码
里面配置也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

网友A:
可能是STM32_FLASH_Device instance未被初始化

网友B:
flash_address_write未正确调用

网友C:
这两个file format和device address不匹配吧

网友D:
会不会是Flash device不存在或被占用

网友E:
重新确定一个FLASH_DEVICE对象

网友F:
换一个函数试试呢

网友G:
重新编译并烧录您的程序呗

网友H:
可能是你得芯片配置不对

网友I:
驱动没安好吧

网友J:
更新一下Flash驱动程序并重新编译的程序

网友K:
可能是STM32芯片没有正确安装或配置驱动程序导致的

网友L:
没安装好呗,重新安一下

网友M:
Flash有问题

网友N:
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O:
工作模式没整对吧

网友P:
代码好好看看,对照手册对比一下

网友Q:
通常是没有正确地找到片内Flash设备

网友R:
代码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S:
可能是STM32_onchip芯片未正确安装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