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3K64S2的下载问题

楼主(2023-04-29):
是这样的,我画了个STC8H3K64S2的板子,通过官方的STC-ISP软件安装了STC8在keil4的库,但是在keil4上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选了其他芯片写了代码可以烧写进去,但是芯片没有任何反应,这怎么办?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int main(void){
P1=0xff;
    for(;;){}
}

网友A(2023-05-31):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集烧录+仿真+示波器+逻辑为一体,功能强大,适合工程师用

网友B:
是不是Keil芯片支持包没有安装对,或者与Keil版本不匹配,理论上如果安装正确,在Keil界面里应该是能找到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