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rail to rail 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变小了

楼主(2023-04-29):
LMV358做电压跟随器,3.3V供电,输入信号也是3.3V,但是经过电压跟随器后,电压减少了1V,只剩下2.2V左右。为啥

网友A:
换成国产的一些输入和输出都是r2r的。现在国产运放基本也能用了,lmv358就不要去研究它了。

网友B:
SGM8534 、 SGM8556 试一下

网友C:
rail to rail 运放分成三类,1. 仅输入是RR,输出不是;2. 仅输出是RR,输入不是;3. 输入输出都是 RR。

LMV358 属于上述第2种。Datasheet 要看仔细。另外即使是RR的,特别是输出端,也不能真的以为就可以用到电源值的极限,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运放一定不要这样用。

网友D:
我怎么看这个图能AO 处能得到3V 才 不正常, 2V 才正常。

能麻烦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不吝指教,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il to rail 运放分成三类,1. 仅输入是RR,输出不是;2. 仅输出是RR,输入不是;3. 输入输出都是 RR。

L ...

嗯,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8534 、 SGM8556 试一下

这2颗运放价格有点贵

网友E:
仿真没问题。这个放大器的带宽范围:70Hz ~ 6.3kHz。超出通频带波形会不对。

网友F:
我大量使用3PEAK的LMV358B,RRIO,没问题的。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于噪音传感器上面的

噪音带宽很宽,起码上MHz。这个电路带宽6~7kHz不合适。

楼主:
LMV358IDR标的工作带宽就是1MHz的

LMV358IDR工作带宽不是1MHz! LMV358IDR标的增益带宽积(GBP)是1MHz。放大器工作带宽与增益带宽积,不是一个概念哟!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rail to rail,所以很奇怪我这个电路输出到ADC端的电压只有2.2V。在LMV358IDR的第一级放大器输出的电平就是3.3V的,但是它作为电压跟随器后输出的电平范围只有2.2V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V358IDR标的工作带宽就是1MHz的

不同品牌的芯片,虽然型号相同,但不能认为性能也是相同的,我TI网站下载了LMV358IDR手册,显示该芯片仅仅是输出RR,输入则不是,请看贴图和附件。所以替换是需要仔细确认的,另外,还需要确认芯片和datasheet是否匹配。

网友G:
你把供电电压3.3V提高试试,放大器输出电压不会超过供电电压的。而实际输出电压跟放大器里面的输入共模电压以及输出对轨电压摆幅有关系。

@panhaojie :看规格书里面参数描述,输入看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输出看output voltage swing这个参数。
请问下这个关系怎么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大量使用3PEAK的LMV358B,RRIO,没问题的。

3peak 国产吗?

网友F:
是的,国产优秀的模拟产品。

网友H:
你这电路opa偏置电压不是1.65v,是2v。会影响不失真动态范围。

网友I(2023-06-07):
rail to rail本身就跟输出电流相关,电流越大越不是rail to r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