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CubeMX生成代码SPI帧格式TI是灰的

楼主(2023-04-29):
先上图
这个SPI的选项帧格式有摩托罗拉和TI两种,TI是灰的。
请问高手,这两种帧格式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不同的配置参数来设置不同选项帧的格式

网友B:
选项帧格式可以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C:
摩托罗拉选项帧格式使用了更少的位来减少传输的数据量

网友D:
TI选项帧格式使用了更多的位来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E:
TI多一个校验位和多一个停止位

网友F:
摩托罗拉省略了校验位和停止位

网友G:
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数据传输方式和功能

网友H:
摩托罗拉使用的SPI帧格式采用了主从模式TI使用的SPI帧格式则是事务模式

网友I:
摩托罗拉速度快TI速度慢

网友J:
摩托罗拉主从模式,TI事务模式

网友K:
应该是你当前的配置不知道TI格式的吧。

网友L:
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个,楼主真是细心呀!

网友M:
估计TI的已经被抛弃了,不常用。

网友N:
是否支持TI模式,既要看你的芯片也看你的配置,它要跟NSS脚硬件模式配合起来。

至于TI模式 motorola模式差别,既然你关注TI模式用法,稍微看看手册上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否支持TI模式,既要看你的芯片也看你的配置,它要跟NSS脚硬件模式配合起来。

谢谢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