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LED电源和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23-04-30):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款OLED显示屏,没焊排针。
焊之前,我测了一下,电源和地不短路。
焊完之后,一测竟然短路了。
我被吓坏了,可是用电阻档测,有150多k的电阻。
我弄糊涂了,到底是短路还是没短路?
我测了好几次都这样。谢谢!

@比神乐 :第一测怎么测的啊,是不是电极极性搞反了?第二测是没上电用电阻档测。
@zyj9490 :我没测电流,根本就没上电
很可能TVS或保护器件启作用了,电流很大,是吧?

楼主:
第一测,是买回来没焊排针测得。
第二册是焊好排针测得。
后来发现,如果测得短路的话,表笔掉个个就不短路了

楼主:
第一测是没焊排针的时候测的。
第二测是焊完排针测的。
后来发现,如果测的短路,把表笔掉个个就不短路了。

网友A:
用的通断测的短路?万用表会叫?用电阻档测量是150k?这描述看着晕。如果用通断档测量,短时可能会叫。

楼主:
买回来,测了一下,不短路。
焊好排针,就短路了。
然后,把表笔倒一下,就不短路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