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F8P7 MCO

楼主(2023-04-30):
请问大佬们,AT32F421F8P7这个芯片的PA9脚是否可以输出芯片内部时钟?
我的代码如下: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_9, GPIO_AF_5);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GPIO_Mode_AF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LKOUTConfig(RCC_CLKOUT_HSI, RCC_MISC_MCOPRE_1);

想输出HSI,现在这样的代码,用示波器看PA9是一直低电平没有输出

楼主:
找到原因了。复用设置问题,GPIO_Pins_9要改成9

网友A:
AT32F421F8P7  内部时钟输出PA.8(MCO) 如何实现

网友B:
引脚可以输出系统时钟的分频吗

网友C:
主频一般是PLL的输出吧

网友D:
如何将AT32F421F8P7  内部的时钟通过PA.8输出

网友E:
PA.8引脚具有复用功能——时钟输出(MCO)

网友F:
MCO2脚可以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