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LI9341的屏幕好控制吗?

楼主(2023-04-30):
有么有人做过,分享一下底层的驱动代码。

网友A:
会者不难,难着不会

网友B:
在用3.2寸的,好控制,网上有例程

网友C:
网上很多驱动代码,下载一个看看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流行ST7789

网友D(2024-03-15):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E: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F: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G: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H: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I: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J: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K: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L: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M: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