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SMC是干啥用的,是一种通信接口吗?

楼主(2023-04-30):
如题,刚搜资料看到的不懂,求问。

楼主: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的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

楼主:
谁有这一块的详细教程。

网友A(2023-06-22):
它算是一种外设

网友B:
FSMC还挺好用呢,驱动屏幕啊,存储啊,都是很快的

网友C:
不应该算是通信接口,应该算是存储接口

网友D:
你看看手册吧,基本上手册都会写的

网友E:
属于存储控制器的一种,控制存储的

网友F:
不是通信接口,是数据接口,交互数据的

网友G:
这算是快速的存储交互控制器吧

网友H:
一般只有STF103大容量的MCU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I:
就记住,是跟存储有关的才能用FSMC就对了

网友J:
对,属于存储扩展的一种,很好用

网友K(2024-01-16):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L: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