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硬件工程师手册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2024-06-11):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B: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C: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D: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E: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F: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G: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H: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I: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J: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