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发送中断踩坑

楼主(2023-04-30):
今天想测试下Modbus设备,手上暂时没有串口转485的模块,就打算用手上的stm32f042的开发板做个串口转485模块。如下所示
但是软件实际开发过程中,遇到了麻烦。

楼主:
现象: 在打开串口接收中断时,串口会一直产生除接收中断外的其它中断,非常奇怪。
  1.     USART_ITConfig(InitPort,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楼主:
通过查手册发现,在打开接收中断时,默认会打开溢出中断

楼主:
下面的方式是不能清除溢出中断标记。
  1.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ORE) != RESET)
  2.     {
  3.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ORE);
  4.     }

楼主:
可使用如下方式清除溢出中断,但是要使能溢出中断
  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ORE, ENABLE);

楼主:
使用下面的方式清除溢出中断。
  1.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ORE) == SET)
  2.     {
  3.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ORE);
  4.     }

楼主:
虽然这种方式发送数据,暂时不会一直卡在中断里面,当发送长数据时,还是有时候会出现卡在中断里面的情况。如下我打印出了产生中断种类。

楼主:
为此,在进入中断函数时,直接清理了中断标志,注意不要清理接收中断。
voi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O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ID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X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EOB);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while((USART1->ISR&0x40) == 0);
        USART1->TDR = USART2->RDR;
    }
}

楼主:
这样的话,串口2接收的数据,直接可以通过串口1转发。

楼主:
完整的串口转485代码
void usart_config(uint8_t port,  uint32_t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TypeDef *InitPort = USART1;                           //默认是debug口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的系统时钟

    if (port == 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打开串口1串口时钟
        //GPIO MAP
        GPIO_PinAFConfig (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初始化GPIOA的PIN9为串口功能
        GPIO_PinAFConfig (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初始化GPIOA的PIN10为串口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初始化GPIOA PIN9,PIN10 口
        InitPort = USART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else if (port == 2)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打开串口2串口时钟
        //GPIO MAP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初始化GPIOA的PIN2为串口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初始化GPIOA的PIN2为串口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初始化GPIOA PIN2,PIN3 口
        InitPort = USART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
    USART_DeInit (InitPort);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串口GPIO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模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度为8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没有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没有硬件流控,目前硬件没有引出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和接收工作模式
    USART_Init (InitPort,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使能
    USART_ITConfig(InitPo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ORE, ENABLE);

    USART_Cmd (InitPort, ENABLE);
    /* USART1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O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ID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EOB);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while((USART1->ISR&0x40) == 0);
        USART2->TDR = USART1->RDR;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O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ID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X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EOB);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while((USART1->ISR&0x40) == 0);
        USART1->TDR = USART2->RDR;
    }
}

楼主:
发送数据测试结果:

楼主:
左边发送数据到右边。总共发送了28080个字符,但是接收了27841个字符,少接收了239个字符。

楼主:
波特率为57600,每次发送184个字节,可以看到发送29256字符后,丢失2个字节。注意这里我在测试时一直电机发送按钮,没有等待。这个误码率还是可以接收。

网友A:
STM32发送中断 是发送完成后触发中断?

网友B:
同时开启发送和接收中断吗

网友C:
stm32串口接收中断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是多次进入中断吗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啊

网友E(2024-03-15):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F:
电流要增大

网友G: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H: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I: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J: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K: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L: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M: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