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高新兴物联ME3616-G模块GNSS应用指导_V1.0

楼主(2023-04-30):
想让STM32连接4G网络吗

网友A(2024-06-16):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B: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C: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D: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E: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F: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G: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H: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I: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J: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