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不断进入串口中断问题 解决方法

楼主(2023-04-30):
STM32 有时候会不断进入中断,解决方法如下

1.串口初始化配置时,需要打开ORE 溢出中断,如下红色代码所示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开启串口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 配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数据长度为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配置奇偶校验为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硬件流为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配置

    USART_Cmd(USART1,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 抢断优先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打开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ORE, ENABLE);                  // 打开中断

}

楼主:
在中断中,检测溢出中断并作处理,代码如下所示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dat;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ORE);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 等价于if( !RI ) 检查串口数据是否已就位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dat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uart_rec_buf[uart_len++]=dat;

        RX_TIM=UART_INIT_TIM;

    }

}

楼主:
这样就可以解决,串口不断进入中断的问题

网友A(2024-06-16):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B: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C: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D: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E: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G: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H: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I: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J: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