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MPU6050_DMP_python上位机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2024-06-16):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B: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C: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D: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E: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F: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G: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H: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I: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J: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