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RF24L01模块资料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
NRF24L01芯片的频段是2.4G~2.45GHZ的?

网友B:
nRF24L01接收地址怎么修改?

网友C:
NRF24L01与NRF24L01+有什么区别

网友D:
nrf24l01如何区分是写寄存器地址还是数据

网友E:
nrf24l01写节点地址是什么

网友F:
NRF24L01能实现多对多通信吗?

网友E:
NRF24L01单通道多对1通信,怎么避开多个模块同时发数据干扰

网友G:
NRF24L01能一对多组网吗?

网友H:
nrf24l01的多通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C:
NRF24L01与NRF24L01+有什么区别

nrf24l01+是nrf24l01的升级版本,支持250k,1m,2m三种传输速率,数据量小则可选择250k速率,传输距离更远。

网友J(2024-03-22):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K: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L: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M: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N: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O: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P: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Q: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R: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