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PU6050资料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
MPU6050 为什么静止的时候加速度还会有数据?

网友B:
MPU6050 DMP 解出来的yaw pitch roll 为什么与现实不符

网友C:
mpu6050的角度数据为什么会慢慢的变化

网友D:
mpu6050的内部地址是固定的吗?

网友E:
如何使用MPU6050的FIFO和DMP

网友F:
怎么解决mpu6050一震动数据就不准的问题

网友G:
mpu6050与mpu9250驱动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H:
MPU6050+STM32 的板子是否可以测算位移

网友I:
mpu6050怎么通过角速度积分得到角度

网友A:
如何用MPU6050替换ICM20602

网友J:
用MPU6050得到加速度角速度后怎样积分得到

网友K:
如何用MPU6050来实现计步器功能

网友L:
初始化时必须水平放置吗

网友M:
MPU6050和DMP是什么关系

网友N:
为什么mpu6050读出来全是0xff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怎么解决mpu6050一震动数据就不准的问题

用算法滤波

网友P(2024-03-22):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Q: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