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AN学习资料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2024-06-16):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B: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C: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D: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E: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F: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G: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H: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I: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J: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