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CGUI学习资料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
ucos 和 ucgui什么关系

网友B:
UCGUI怎么按钮控件上显示中文

网友C:
想在STM32上移植UCGUI,需要多大的空间资源

网友D:
UCGUI如何设置菜单系统

网友E:
edit 控件 怎么实现换行?

网友F:
最近我也在看UCGUI,这个显示的效果不错。

网友B:
UCGUI能在8位单片机上移植吗

网友G:
ucgui有图片旋转的函数吗?

网友H(2024-03-22):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I: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J: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K: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L: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M: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N: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O: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P: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Q: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