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ortex M3权威指南(中文)

楼主(2023-04-30):
(图片)

网友A:
下来备用,

网友B(2024-03-15):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C: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D: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E: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F: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G: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H: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I: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J: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K: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