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使用

楼主(2023-04-30):
固件库
  1. gpio_af_set();                                //pin复用模式
  2. gpio_mode_set();                        //IO模式:输入输出、上下拉
  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        //推拉、速率
选择型号

gd32f4xx.h中要选择对应型号的定义:GD32F450

/* define GD32F4xx */
#if !defined (GD32F450)  && !defined (GD32F405) && !defined (GD32F407)
  /* #define GD32F450 */
   #define GD32F450
  /* #define GD32F405 */
  /* #define GD32F407 */
#endif /* define GD32F4xx */

楼主:
网络
lwip的mac地址和芯片mac寄存器中的mac地址要一致。

楼主:
(1)lwip的mac地址在drv_enet.c中的rt_hw_gd32_eth_init(void)函数中定义:
// OUI 00-00-0E FUJITSU LIMITED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0] = 0x00;                   //mac地址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1] = 0x00;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2] = 0x0E;
    /* set mac address: (only for test) */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3] = 0x12;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4] = 0x34;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5] = 0x56;

楼主:
(2)程序寄存器的mac地址:
drv_enet.c中的rt_hw_gd32_eth_init(void)函数中调用EMAC_MAC_Addr_config():

//drv_enet.c
rt_hw_gd32_eth_init(void)
         EMAC_MAC_Addr_config(ETHERNET_MAC, EMAC_MAC_Address0, (uint8_t*)&gd32_emac_device->dev_addr[0]);
//synopsys_emac.c
void EMAC_MAC_Addr_config(struct rt_synopsys_eth * ETHERNET_MAC, rt_uint32_t MacAddr, rt_uint8_t *Addr)

楼主:
lwip
3.3.0 设置固定IP
注意要把lwip的DCHP功能去掉,并把网关的初始值也去掉。分别去掉“Disable alloc ip address through DCHP”、“Static IPv4 Address”中设置。

楼主:
//gd32f4xx_enet.h中
#if(PHY_TYPE == LAN8700)
    #define PHY_SR                           31U                                    /*!< tranceiver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int16_t)0x0004)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speed: 10Mbit/s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int16_t)0x0010)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duplex: full-duplex */
#elif(PHY_TYPE == DP83848)
    #define PHY_SR                           16U                                    /*!< tranceiver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int16_t)0x0002)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speed: 10Mbit/s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int16_t)0x0004)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duplex: full-duplex */
#elif(PHY_TYPE == YT8512)
    #define PHY_SR                           17U                                    /*!< tranceiver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int16_t)0x4000)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speed: 10Mbit/s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int16_t)0x2000)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duplex: full-duplex */
#endif /* PHY_TYPE */

楼主:
//gd32f4xx_enet.c中的
ErrStatus enet_init(enet_mediamode_enum mediamode, enet_chksumconf_enum checksum, enet_frmrecept_enum recept)
        if((uint16_t)RESET != (phy_value & PHY_DUPLEX_STATUS)){
            media_temp = ENET_MODE_FULLDUPLEX;
        }else{
            media_temp = ENET_MODE_HALFDUPLEX;
        }
        /* configure the communication speed of MAC following the auto-negotiation result */
        if((uint16_t)RESET !=(phy_value & PHY_SPEED_STATUS)){               //设置速率---
            media_temp |= ENET_SPEEDMODE_100M;                              //为1时
        }else{
            media_temp |= ENET_SPEEDMODE_10M;
        }

楼主:
3.3.2 启动流程
1、lwip初始化在:int lwip_system_init(void)
2、使用lwip注册设备:

int rt_hw_gd32_eth_init(void)
{
    rt_kprintf("rt_gd32_eth_init...\n");

    /* enable etherne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NE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NETTX);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NETRX);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配置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for ethernet pins */
    enet_gpio_config();                                     //管脚配置

    /* set autonegotiation mode */
    gd32_emac_device0.phy_mode = EMAC_PHY_AUTO;
    gd32_emac_device0.ETHERNET_MAC = ETHERNET_MAC0;         //寄存器地址
    gd32_emac_device0.ETHER_MAC_IRQ  = ENET_IRQn;

    // OUI 00-00-0E FUJITSU LIMITED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0] = 0x00;                   //mac地址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1] = 0x00;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2] = 0x0E;
    /* set mac address: (only for test) */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3] = 0x12;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4] = 0x34;
    gd32_emac_device0.dev_addr[5] = 0x56;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init                = gd32_emac_init;       //mac初始化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open                = gd32_emac_open;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close            = gd32_emac_close;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read                = gd32_emac_read;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write            = gd32_emac_write;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control            = gd32_emac_control;
    gd32_emac_device0.parent.parent.user_data   = RT_NULL;

    gd32_emac_device0.parent.eth_rx                            = gd32_emac_rx;
    gd32_emac_device0.parent.eth_tx                            = gd32_emac_tx;

    /* init tx buffer free semaphore */
    rt_sem_init(&gd32_emac_device0.tx_buf_free, "tx_buf0", EMAC_TXBUFNB, RT_IPC_FLAG_FIFO);
    eth_device_init(&(gd32_emac_device0.parent), "e0");                                         //lwip向系统注册网卡e0-----

    /* change device link status */
    eth_device_linkchange(&(gd32_emac_device0.parent), RT_TRUE);

    return 0;
}
INIT_DEVICE_EXPORT(rt_hw_gd32_eth_init);

楼主:
管脚配置要根据板子实际来初始化:

楼主:
3、netif_set_status_callback()函数可以注册NETIF_STATUS_CALLBACK回调函数,有3个地方调用:
netif_set_up、netif_set_down、netif_set_ip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