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系列单片机学习之微妙延时函数

楼主(2023-04-30):
资料下载

学习GD32系列单片机,可以从兆易创新的官网下载文件,包括:用户手册,数据手册,标准固件库,芯片支持包,参考例程等。

兆易创新网站:兆易创新 (gd32mcu.com)

楼主:
微妙延时函数
我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开发软件是Keil uVision5,所以下面的操作都是在Keil中完成。

由于在学习和开发过程中,遇到需要使用微妙延时的情况,而在GD32的例程中只有毫秒延时函数,并没有微妙延时函数。

楼主:
1)自己手动添加微妙延时函数

楼主:
2)把systick_config()函数中的分频数变为1000000

楼主:
3)由于分频数改变,delay_lms()也要相应改变。

楼主:
4)定义delay_lus()函数

之后在工程中就可以使用微妙延时函数了。

网友A:
是微秒延时函数

网友B:
可以在C文件中通过使用带_NOP_( )语句的函数实现,定义一系列不同的延时函数

网友C:
GD32F3的通用定时器1s延迟如何实现

网友D:
C语言怎么写延时函数,精确到毫秒

网友E:
如果要精确的延时,最好是用程序自带的延时函数

网友F:
单片机C语言中怎么实现微秒级延时?

网友G:
如果用循环语句实现的循环,没法计算,但是可以通过软件仿真看到具体时间

网友H:
GD32F3能否实现0.5us的精确延时?

网友I:
定时器的定时超时如何计算?

网友J:
做一个10us的延时函数,怎么实现比较好

网友K:
延时如何不影响其他程序

网友L:
for循环实现C语言精确延时 精度如何

网友M:
为什么用当前时间减去上一时间会不精准

网友F:
想精确延时,一般需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N:
延时2秒定时中断怎么算?

网友O: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P:
函数延时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Q(2023-09-23):
修改后,单片机跑不起来

网友R:
实现微妙最好用定时器随用随关或者软件阻塞延时实现,这种用滴答定时器还把中断优先级配置成最高就是误人子弟。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精确的延时,最好是用程序自带的延时函数

没区别,都是滴答定时器定的基准时间

网友T:
nop不是死跑嘛

网友U:
不能用定时器吗

网友V:
如何更好地实现10us延迟功能

网友W:
如何用C语言编写延迟函数,精确到毫秒

网友X:
为什么用当前时间减去之前的时间是不准确的

网友Y:
gd32f3的通用定时器1s耽误怎么实现

网友Z(2023-10-23):
你可以使用语句(,)的_ Nop_ Function实现,定义一系列不同的延迟函数

网友AA:
为了实现精确的延迟,通常需要一个计时器

网友AB:
如何在微控制器C语言中实现微秒级延迟?

网友AC:
若是用轮回语句实现的轮回,无法计较,可是可以经由过程软件仿真看到详细时候

网友AD:
如果想要精确的延迟,最好使用程序内置的延迟功能

网友AE:
函数的延迟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F(2023-12-07):
修改后的微控制器无法运行

网友AG:
延迟如何不影响其他节目

网友AH:
延时函数的最小时间间隔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AI:
这个必须要结合时钟源以及分频系数来确定

网友AJ:
引用 网友AD:
如果想要精确的延迟,最好使用程序内置的延迟功能

自己写的应该也是非常精确的

网友AK:
在什么应用场合能用到微秒延时函数啊

网友AL: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必须得使用高速的时钟了吧

网友AM:
用for语句循环来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AN(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O(2024-07-31):
这段代码的目的是通过生成RGB和YUV图像来展示如何进行基本的图像处理操作,如生成图像、读取图像、以及将RGB图像转换为YUV格式。

网友AP:
如何实现微妙函数啊

网友AC:
gd32f3通用定时器1s延时如何实现

网友AG:
您可以使用_,nop_,语句(,)的函数实现来定义一系列不同的延迟函数

网友AQ:
c语言如何写一个延时函数,精确到毫秒,

网友AB(2024-09-02):
For循环在c语言中实现精确延时。准确度如何?

网友V:
为什么用当前时间减去之前的时间不准确?

网友X:
如何计算2秒延迟定时中断?

网友W:
如何用C语言写一个延时函数,精确到毫秒

网友Y:
为了精确地延迟,通常需要计时器,

网友Z:
systetick如何计算具体的延迟时间?

网友AR:
如果这样子更改分频系数就会频繁的进入中断,可能导致系统资源占用率飙升的。

网友AD:
单片机c语言如何实现微秒级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