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移植4针0.96寸OLED显示屏(I2C)

楼主(2023-04-30):
移植前准备
        1、时钟频率调整
        因为OLED显示屏的I2C驱动需要用到微秒(us)级延时,而GD32库函数中自带的延时函数只有毫秒(ms)级,所以需要我们手动修改添加,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也可自行处理。

        第一步、如下图所示,将SystemCoreClock / 1000U调整为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

        此操作之后,滴答定时器由毫秒级变成微秒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陈师傅的学习日志」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3631794/article/details/129926038

楼主:
第二步、将毫秒函数中delay = count;修改为delay = count*1000;

        同时手动添加微秒函数,如下图所示:

楼主:
2、屏幕引脚修改
         修改为自己板子上对应的引脚

楼主:
3、移植代码
        oled.h代码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systick.h"

u8 OLED_GRAM[144][8];        //        保存汉字缓冲区

/*!
    \brief      反显函数
    \param[in]  i:        0-正常显示        1-反色显示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
    \brief      屏幕旋转180度
    \param[in]  i:        0-正常显示        1-反转显示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
    \brief      产生IIC起始信号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_Start(void)
{
        OLED_SDIN_Set();
        OLED_SCLK_Set();
        delay_us(4);
        OLED_SDIN_Clr();//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OLED_SCLK_Clr();//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brief      产生IIC停止信号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_Stop(void)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
    \brief      等待信号响应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OLED_SCLK_Set();delay_us(1);
        OLED_SCLK_Clr();delay_us(1);
}

/*!
    \brief      写入一个字节
    \param[in]  dat: 需要写入的数据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end_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OLED_SCLK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delay_us(1);
                if(dat&0x80)//将dat的8位从最高位依次写入
                {
                        OLED_SDIN_Set();delay_us(2);
    }
                else
                {
                        OLED_SDIN_Clr();delay_us(2);
    }
                OLED_SCLK_Set();//将时钟信号设置为高电平
                delay_us(2);
                OLED_SCLK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delay_us(2);
                dat<<=1;
  }
}

/*!
    \brief      发送一个字节,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param[in]  dat: 需要发送的数据
                \param[in]        mode: 0-命令        1-数据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
    \brief      开启OLED显示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点亮屏幕
}

/*!
    \brief      关闭OLED显示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关闭屏幕
}

/*!
    \brief      更新显存到OLED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
    \brief      清屏函数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更新显示
}

/*!
    \brief      画点
    \param[in]  x: 0~127        点x坐标
                \param[in]  y: 0~63                点y坐标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
{
        u8 i,m,n;
        i=y/8;
        m=y%8;
        n=1<<m;
        OLED_GRAM[x][i]|=n;
}

/*!
    \brief      清除一个点
    \param[in]  x: 0~127        点x坐标
                \param[in]  y: 0~63                点y坐标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ClearPoint(u8 x,u8 y)
{
        u8 i,m,n;
        i=y/8;
        m=y%8;
        n=1<<m;
        OLED_GRAM[x][i]=~OLED_GRAM[x][i];
        OLED_GRAM[x][i]|=n;
        OLED_GRAM[x][i]=~OLED_GRAM[x][i];
}

/*!
    \brief      画线
    \param[in]  x1: 0~128        起点x坐标
                \param[in]  y1: 0~64        起点y坐标
    \param[in]  x2: 0~128        终点x坐标
                \param[in]  y2: 0~64        终点y坐标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
{
        u8 i,k,k1,k2;
        //        坐标错误,直接返回
        if(((x1<(u8)-1) && (x1>128)) ||
                        (x2>128)||
                        ((y1<(u8)-1) && (y1>128)) ||
                        (y2>64)||
                        (x1>x2)||(y1>y2))
        return;

        if(x1==x2)    //画竖线
        {
                        for(i=0;i<(y2-y1);i++)
                        {
                                OLED_DrawPoint(x1,y1+i);
                        }
  }
        else if(y1==y2)   //画横线
        {
                        for(i=0;i<(x2-x1);i++)
                        {
                                OLED_DrawPoint(x1+i,y1);
                        }
  }
        else      //画斜线
        {
                k1=y2-y1;
                k2=x2-x1;
                k=k1*10/k2;
                for(i=0;i<(x2-x1);i++)
                        {
                          OLED_DrawPoint(x1+i,y1+i*k/10);
                        }
        }
}

/*!
    \brief      画圆
    \param[in]  x: 0~127        圆心坐标
                \param[in]  y: 0~63        圆心坐标
    \param[in]  r: 圆的半径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
        int a, b,num;
    a = 0;
    b = r;
    while(2 * b * b >= r * r)
    {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a, y + b);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OLED_DrawPoint(x - b, y + a);

        a++;
        num = (a * a + b * b) - r*r;//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b--;
            a--;
        }
    }
}

/*!
    \brief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取模方式 逐列式
    \param[in]  x:0~127
                \param[in]  y:0~63
    \param[in]  size1:选择字体 12/16/24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
{
        u8 i,m,temp,size2,chr1;
        u8 y0=y;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写入数据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
                                        else OLED_ClearPoint(x,y);
                                        temp<<=1;
                                        y++;
                                        if((y-y0)==size1)
                                        {
                                                y=y0;
                                                x++;
                                                break;
          }
                                }
  }
}

/*!
    \brief      显示字符串
    \param[in]  x:0~127        起点x坐标
                \param[in]  y:0~63        起点y坐标
    \param[in]  size1:选择字体 12/16/24
                \param[in]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size1);
                x+=size1/2;
                if(x>128-size1)  //换行
                {
                        x=0;
                        y+=2;
    }
                chr++;
  }
}

/*!
    \brief      m^n
    \param[in]  m:        数值
                \param[in]  n:        数值的次幂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
    \brief      显示2个数字
    \param[in]  x:0~127        起点x坐标
                \param[in]  y:0~63        起点y坐标
    \param[in]  size1:选择字体 12/16/24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
{
        u8 t,temp;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1/2)*t,y,'0',size1);
      }
                        else
                        {
                          OLED_ShowChar(x+(size1/2)*t,y,temp+'0',size1);
                        }
  }
}

/*!
    \brief      显示汉字,取模方式 列行式
    \param[in]  x:0~127        起点x坐标
                \param[in]  y:0~63        起点y坐标
                \param[in]  num:        汉字对应的序号
    \param[in]  size1:        选择字体 12/16/24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
{
        u8 i,m,n=0,temp,chr1;
        u8 x0=x,y0=y;
        u8 size3=size1/8;
        while(size3--)
        {
                chr1=num*size1/8+n;
                n++;
                        for(i=0;i<size1;i++)
                        {
                                if(size1==16)
                                                {temp=Hzk1[chr1][i];}//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chr1][i];}//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chr1][i];}//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chr1][i];}//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
                                                                else OLED_ClearPoint(x,y);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

/*!
    \brief      汉字滚动
    \param[in]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param[in]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        头尾间隔的汉字数量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
{
        u8 i,n,t=0,m=0,r;
        while(1)
        {
                if(m==0)
                {
            OLED_ShowChinese(128,24,t,16);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OLED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0;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0;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

/*!
    \brief      配置写入数据的起始位置
    \param[in]  x:        x坐标
                \param[in]  y:        y坐标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WR_BP(u8 x,u8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
    \brief      显示图片
    \param[in]  x0:        0-128        起点x坐标
                \param[in]  y0:        0-8        起点y页
    \param[in]  x1:        0-128        终点x坐标
                \param[in]  y1:        0-8        终点y页
                \param[in]  BMP[]:要写入的图片数组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0,u8 y0,u8 x1,u8 y1,u8 BMP[])
{
        u32 j=0;
        u8 x=0,y=0;
        if(y%8==0)y=0;
        else y+=1;
        for(y=y0;y<y1;y++)
         {
                 OLED_WR_BP(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j++;
     }
         }
}

/*!
    \brief      OLED初始化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OLED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CL);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DA);
        //SCL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SDA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delay_ms(2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楼主:
     oled.h代码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gd32f3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移植要修改的内容                        //

//需要修改的函数
#define         delay_ms                                  delay_1ms                        //delay_ms是OLED的IIC需要,请根据你的ms延时函数进行更改
#define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是OLED的IIC需要,请根据你的us延时函数进行更改

//需要修改的引脚时钟
#define         RCU_SCL                                         RCU_GPIOB
#define         RCU_SDA                                         RCU_GPIOB

//需要修改的引脚  SCL SDA
#define         GPIO_periph_SCL          GPIOB
#define         GPIO_pin_SCL                  GPIO_PIN_8

#define          GPIO_periph_SDA          GPIOB
#define          GPIO_pin_SDA                  GPIO_PIN_9

//                移植要修改的内容                        //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bit_write(GPIO_periph_SCL, GPIO_pin_SCL, RESET)//SCL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bit_write(GPIO_periph_SCL, GPIO_pin_SCL, SET)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bit_write(GPIO_periph_SDA, GPIO_pin_SDA, RESET)//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bit_write(GPIO_periph_SDA, GPIO_pin_SDA, SET)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void OLED_ClearPoint(u8 x,u8 y);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WaitAck(void);
void Send_Byte(u8 dat);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
void OLED_WR_BP(u8 x,u8 y);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0,u8 y0,u8 x1,u8 y1,u8 BMP[]);
void OLED_Init(void);

#endif

楼主:
main.c代码
#include "gd32f3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        设置主频120MHZ -- 分频器选择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1);

        //        配置系统时钟        --        1us
        systick_config();

        //        使能AF时钟 -- 开启GPIO复用功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延时1s
        delay_1ms(1000);

        //        初始化OLED
        OLED_Init();

        //        图片显示
        OLED_ShowPicture(0,0,128,8,BMP1);
        delay_1ms(500);

        //        清屏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                //中
        OLED_ShowChinese(18,0,1,16);        //景
        OLED_ShowChinese(36,0,2,16);        //园
        OLED_ShowChinese(54,0,3,16);        //电
        OLED_ShowChinese(72,0,4,16);        //子
        OLED_ShowChinese(90,0,5,16);        //科
        OLED_ShowChinese(108,0,6,16);        //技

        //        刷屏
        OLED_Refresh();
        OLED_ShowString(8,16,"ZHONGJINGYUAN",16);
        OLED_ShowString(20,32,"2014/05/01",16);
        OLED_ShowString(0,48,"ASCII:",16);
        OLED_ShowString(63,48,"CODE:",16);
        OLED_Refresh();
        delay_1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  //16*16 中
        OLED_ShowChinese(16,0,0,24); //24*24 中
        OLED_ShowChinese(24,20,0,32);//32*32 中
        OLED_ShowChinese(64,0,0,64); //64*64 中
        OLED_Refresh();
        delay_1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BC",12);//6*12 “ABC”
        OLED_ShowString(0,12,"ABC",16);//8*16 “ABC”
        OLED_ShowString(0,28,"ABC",24);//12*24 “ABC”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ScrollDisplay(11,3);//里面有死循环 while(1);

        while(1)
        {

        }

}

楼主:
oledfont.h代码
#ifndef __OLEDFONT_H
#define __OLED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12*12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30,0x00,0x40,0x00,0x30,0x00,0x40,0x00,0x00,0x00},/*""",2*/
{0x09,0x00,0x0B,0xC0,0x3D,0x00,0x0B,0xC0,0x3D,0x00,0x09,0x00},/*"#",3*/
...
};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0,0x00},/*""",2*/
{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0,0x00},/*"#",3*/
...
};
//24*24 ASI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2412[95][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80,0x38,0x0F,0xFE,0x38,0x0F,0x8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6,0x00,0x00,0x0C,0x00,0x00,0x38,0x00,0x00,0x31,0x00,0x00,0x06,0x00,0x00,0x0C,0x00,0x00,0x38,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61,0x80,0x00,0x67,0xF8,0x07,0xF9,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7,0xF8,0x07,0xF9,0x80,0x00,0x61,0x80,0x00,0x00,0x00},/*"#",3*/
...
};
unsigned char Hzk1[22][16]={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0*/

{0x40,0x40,0x40,0x5F,0x55,0x55,0x55,0x75,0x55,0x55,0x55,0x5F,0x40,0x40,0x40,0x00},
{0x00,0x40,0x20,0x0F,0x09,0x49,0x89,0x79,0x09,0x09,0x09,0x0F,0x20,0x40,0x00,0x00},/*"景",1*/

{0x00,0xFE,0x02,0x42,0x4A,0xCA,0x4A,0x4A,0xCA,0x4A,0x4A,0x4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F,0x50,0x50,0x5C,0x40,0xFF,0x00,0x00},/*"园",2*/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电",3*/

{0x80,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E2,0xA2,0x92,0x8A,0x86,0x82,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子",4*/

{0x24,0x24,0xA4,0xFE,0xA3,0x22,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0,0x01,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02,0x02,0x02,0x00},/*"科",5*/

{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08,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80,0x80,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81,0x80,0x00},/*"技",6*/

{0x04,0x04,0x04,0x84,0xE4,0x3C,0x27,0x24,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04,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9,0x09,0x09,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0,0x00},/*"有",0*/

{0x00,0xFE,0x22,0x5A,0x86,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0,0xFF,0x04,0x08,0x07,0x00,0xFF,0x40,0x20,0x03,0x0C,0x14,0x22,0x41,0x40,0x00},/*"限",1*/

{0x00,0x80,0x40,0x20,0x18,0x06,0x80,0x00,0x07,0x18,0x20,0x40,0x80,0x00,0x00,0x00},
{0x01,0x00,0x20,0x70,0x28,0x26,0x21,0x20,0x20,0x24,0x38,0x60,0x00,0x01,0x01,0x00},/*"公",2*/

{0x00,0x10,0x1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12,0x1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10,0x10,0x10,0x10,0x3F,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司",3*/

};
unsigned char Hzk2[3][72]={
{0x00,0x00,0x00,0xC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C,0x84,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7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中",0*/
};
unsigned char Hzk3[4][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F,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1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0*/
};

unsigned char Hzk4[8][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8,0xF0,0xF0,0x7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E,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0xFF,0xFF,0xFF,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0xFF,0xFF,0xFF,0x07,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endif

楼主:
bmp.h代码
#ifndef __BMP_H
#define __BMP_H
unsigned char BMP1[] =
{
        0x00,0x03,0x05,0x09,0x11,0xFF,0x11,0x89,0x05,0xC3,0x00,0xE0,0x00,0xF0,0x00,0xF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4,0x28,0xFF,0x11,0xAA,0x44,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BMP2[] =
{
        0x00,0x03,0x05,0x09,0x11,0xFF,0x11,0x89,0x05,0xC3,0x00,0xE0,0x00,0xF0,0x00,0xF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4,0x28,0xFF,0x11,0xAA,0x44,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endif

楼主:
     效果图
总结
        本章参考了其他博主的一些内容,加上作者自己的一些修改,最终实现0.96寸OLED显示屏移植,我是陈师傅,我们下章再见!

        参考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1930953/article/details/128484797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陈师傅的学习日志」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3631794/article/details/129926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