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
请问想将一个频率500khz幅值1v的小信号放大到30-50v,有什么方案呢。下面是我自己设计的电路,麻烦大佬们看看有啥问题呢,谢谢大佬们

网友A(点评):
用个变压器

网友B(2023-05-01):
这是功率放大 选一个高压IC

网友C:
后级(U2?看不清楚)的负反馈电阻(R4?)右端改接输出(R8?)上端。即,负反馈连接最后的输出负载,而不是运放U2输出1脚。
楼主电路图不清楚,最后贴一个清楚的,好进一步分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U2?看不清楚)的负反馈电阻(R4?)右端改接输出(R8?)上端。即,负反馈连接最后的输出负载,而不 ...

为啥呀

网友A:
用个变压器

网友D:
有工作电压这么高的运放吗?有,一定很贵!

网友E:
如果使用高压大功率放大器(比如音频功放),一定要注意带宽,楼主要求将500KHz的1V放大到50V,则放大倍数为50,要求放大器至少有25MHz的带宽,SR(摇摆率)至少为157V/us,这样的高压、大功率放大器,很难找的,即使有,也会非常贵的。
楼主没有输出功率(电流)要求,则默认是小功率(1W之内),用变压器升压输出是很好的方案,还可以做选频(调谐)放大。

楼主(点评):
PA84运放可以嘛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PA84手册中跟频率、增益相关的参数,不是很合适,PA85、PA85A则比较合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PA85更不行吧,我试过,连仿真都出不了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我没用过PA85,我是看了其手册,+-225V供电,1000V/us, RL=2K Cc=3.3pF时增益带宽积100MHz,从这些参数看是合适的。

网友F:
还有这么高电压信号,干什么用呢?

网友G:
看来是信号放大以后不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信号放大以后不采集

要采集的,请问有没有推荐方案

网友H:
这里提供几个参考电路,不需要高压运放(重复一个图,无法删除。第一个图在附件中有说明)

Op Amp Voltage Booster.pdf

Op Amp Booster Designs.pdf

网友I:
关键是需要多大电流,用运算的方案成本可不低。

网友A:
纸上谈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