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电源入口串联电阻的原因

楼主(2023-04-30):
芯片电源入口串联电阻的原因

网友A:
限流,防冲击

网友B:
串联一个小电阻(一般不超过20R),我通常在VCC、GND还要并联一个稳压管+10uF+1nF电容,防浪涌、过压冲击,抑制IO倒灌电流引起的电压升高(一般电源IC不能抑制的,只能用稳压管)。

常见有人的MCU过压击穿烧坏,一部分就是因为IO倒灌电流引起电压升高导致。

网友C:
多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