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7开发板试用】+软件IIC(OLED显示)

楼主(2023-04-30):
gitee开源地址https://gitee.com/sijiwendu/gd32-f427-v/tree/master/module/oled
上一次完成DHT11开发文章https://aijishu.com/a/1060000000366189

下面将开始本次文章旅行
前言:简易智能家居需要实现的功能有:读取环境的温湿度情况,将温湿度数据实时显示在OLED上,并通过数据报文上送到服务器和PC后端,可通过PC软件、微信小程序、OLED屏幕读取到温湿度数据

一、软件IIC的原理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控制io口高低电平从而模拟出iic的通信时序
它需要模拟四种信号:空闲状态、起始信号、停止信号、数据有效性
空闲状态
当IIC总线SDA以及SCL均处于高电平时,规定此状态为空闲状态,对应输出状态为高阻态(各场器件输出效应管截止,导致场效应管电阻很大),由上拉电阻将电平拉高。

楼主:
起始信号
起始条件:SCL线是高电平时,SDA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
void OLED_IICStart()
{
    OLED_SCL_SET;
    OLED_SDA_SET;
    delay_1ms(1);
    OLED_SDA_CLEAR;
    delay_1ms(1);
    OLED_SCL_CLEAR;
    delay_1ms(1);
}

楼主:
停止信号
停止条件:SCL线是高电平时,SDA线从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
void OLED_IICStop()
{
    OLED_SCL_CLEAR;
    OLED_SDA_CLEAR;
    OLED_SCL_SET;
    delay_1ms(1);
    OLED_SDA_SET;
    delay_1ms(1);
}

楼主:
数据有效性
SDA的高或低电平状态只有在 SCL 线的时钟信号是低电平时才能改变。
SDA在SCL的上升沿到来前准备好,并在下降沿到来之前必须稳定。
如下OLED的写一个字节:
void OLED_Byte(u8 dat)//写一个字节
{
     u8 i;
     for(i=0;i<8;i++)
     {
            if(dat & 0x80)
                OLED_SDA_SET;
            else
                OLED_SDA_CLEAR;
            delay_1ms(1);
            OLED_SCL_SET;
            delay_1ms(1);
            OLED_SCL_CLEAR;
            dat<<=1;
     }
    OLED_SDA_SET;
    delay_1ms(1);
    OLED_SCL_SET;
    delay_1ms(1);
    OLED_SCL_CLEAR;
    delay_1ms(1);
}

楼主:
二、移植0.96寸OLED
如上图所示,该OLED屏使用的是iic通信,如果使用硬件iic可以获得更好的刷新,如果使用软件iic可以不受管脚限制,本次为了方便各位移植,所以使用软件iic,更换不同引脚只需要在oled库文件修改即可。

楼主:
oled.c中需要更换对应引脚的地方

楼主:
oled.h中需要更换对应引脚的地方

楼主:
如果想使用硬件iic,GD32F427V也提供了不少引脚,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三、在OLED上显示实时温湿度
完成了OLED的移植,接下来就该在OLED上显示温湿度了,由于本程序比较简单,就放在main上的while,建议各位可以使用ui文件管理,while只执行调度。

楼主:
本次的显示逻辑为,判断是否有读回DHT11数据,读回则调用OLED驱动函数显示,如下代码段
while (1)
{
    if (dht11_read_data(buffer) == 0)           /*采集到温湿度信息*/
    {
        hum = buffer[0] + buffer[1] / 10.0;     /*读出湿度信息*/
        temp1 = buffer[2] + buffer[3] / 10.0;   /*读出温度信息*/

        OLED_ShowString(0,0,"hum:",16);         /*将湿度信息显示到OLED上*/
        OLED_ShowNum(80,0,(u8)hum,2,16);
        OLED_ShowString(0,16,"temp:",16);       /*将温度信息显示到OLED上*/
        OLED_ShowNum(80,16,(u8)temp1,2,16);

        com_init(temp1,hum);                    /*上报温湿度数据*/
    }
    delay_ms(500);
}

楼主:
效果如下:

楼主:
四、总结
oled是iic里比较简单的一个应用,有空可以试试硬件iic,由于篇幅原因,很多细节无法写出,源码已在开头开源,望各位斧正。

网友A:
oled的屏是一般是什么接口的屏幕

网友B:
iic接口的12864oled屏该怎么用

网友C:
iic接口的oled可以运行spi接口的ssd1306d的例程吗?

网友D:
OLED屏执行时间是固定的吗

网友E:
GD32F427怎么修改iic频率

网友F:
oled四脚和七脚有什么区别

网友G:
能用3线SPI的oled显示么

网友H:
GD32F427与四针oled怎么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