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I2C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4-30):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hi2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i2c->Instance==I2C2)
  {
  /* USER CODE BEGIN I2C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2_MspInit 0 */

    /**I2C2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I2C2_SCL
    PB3     ------> I2C2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这个选项只能为低,为其他的模式会出现错误。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9_I2C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I2C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2_MspInit 1 */
  }

}

网友A(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宁静以致墨」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aiyibin0530/article/details/54892815

楼主:
if(hi2c->Instance==I2C1)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0 */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I2C1_SCL
    PB7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Peripheral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I2C1_EV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I2C1_EV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I2C1_ER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I2C1_ER_IRQn);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1 */
  }
  else if(hi2c->Instance==I2C2)
  {
  /* USER CODE BEGIN I2C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2_MspInit 0 */

    /**I2C2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I2C2_SCL
    PB3     ------> I2C2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9_I2C2;  //注意模式的设置不是简单的模仿GPIO_AF4_I2C2,而是现在的这个模式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I2C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2_MspInit 1 */
  }
  else if(hi2c->Instance==I2C3)
  {
  /* USER CODE BEGIN I2C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3_MspInit 0 */

    /**I2C3 GPIO Configuration
    PC9     ------> I2C3_SDA
    PA8     ------> I2C3_SCL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3;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I2C3;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3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I2C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3_MspInit 1 */
  }

楼主:
第二个问题怎么修改库,让第一个I2C的写只有start,没有stop,第二条I2C的读有start也有stop。

status =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touch(&hi2c2, TOUCH_ADDR, &WriteBuff[0], 1, 30 );

        status = HAL_I2C_Master_Receive_touch(&hi2c2, TOUCH_ADDR, &ReadBuff[0], 8, 30);

修改库函数标红的为屏蔽代码。

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touch(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tickstart = 0x00U;

  /* Init tickstart for timeout managemen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if(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
    /* Wait until BUSY flag is re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USY, SET, I2C_TIMEOUT_BUSY_FLAG,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BUSY;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i2c);

    /* Check if the I2C is already enabled */
    if((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PE) != I2C_CR1_PE)
    {
      /* Enable I2C peripheral */
      __HAL_I2C_ENABLE(hi2c);
    }

    /* Disable Pos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POS;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BUSY_TX;
    hi2c->Mode      = HAL_I2C_MODE_MASTER;
    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NONE;

    /* Prepare transfer parameters */
    hi2c->pBuffPtr    = pData;
    hi2c->XferCount   = Size;
    hi2c->XferOptions = I2C_NO_OPTION_FRAME;
    hi2c->XferSize    = hi2c->XferCount;

    /* Send Slave Address */
    if(I2C_MasterRequestWrite(hi2c, DevAddress,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AF)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TIMEOUT;
      }
    }

    /* Clear ADDR flag */
    __HAL_I2C_CLEAR_ADDRFLAG(hi2c);

    while(hi2c->XferSize > 0U)
    {
      /* Wait until TX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TXEFlagUntilTimeout(hi2c,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AF)
        {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return HAL_TIMEOUT;
        }
      }

楼主:
  /* Write data to DR */
      hi2c->Instance->DR = (*hi2c->pBuffPtr++);
      hi2c->XferCount--;
      hi2c->XferSize--;

      if((__HAL_I2C_GET_FLAG(hi2c, I2C_FLAG_BTF) == SET) && (Size != 0U))
      {
        /* Write data to DR */
        hi2c->Instance->DR = (*hi2c->pBuffPtr++);
        hi2c->XferCount--;
        hi2c->XferSize--;
      }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BTFFlagUntilTimeout(hi2c,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AF)
        {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楼主:
  /* Generate Stop */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hi2c->Mode = HAL_I2C_MODE_NONE;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楼主:
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Master_Receive_touch(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tickstart = 0x00U;

  /* Init tickstart for timeout managemen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if(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
    /* Wait until BUSY flag is reset */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USY, SET, I2C_TIMEOUT_BUSY_FLAG, tickstart) != HAL_OK)
//    {
//      return HAL_BUSY;
//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i2c);

    /* Check if the I2C is already enabled */
    if((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PE) != I2C_CR1_PE)
    {
      /* Enable I2C peripheral */
      __HAL_I2C_ENABLE(hi2c);
    }

    /* Disable Pos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POS;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BUSY_RX;
    hi2c->Mode        = HAL_I2C_MODE_MASTER;
    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NONE;

    /* Prepare transfer parameters */
    hi2c->pBuffPtr    = pData;
    hi2c->XferCount   = Size;
    hi2c->XferOptions = I2C_NO_OPTION_FRAME;
    hi2c->XferSize    = hi2c->XferCount;

    /* Send Slave Address */
    if(I2C_MasterRequestRead(hi2c, DevAddress,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AF)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ERROR;
      }
      else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TIMEOUT;
      }
    }

    if(hi2c->XferSize == 0U)
    {
      /* Clear ADDR flag */
      __HAL_I2C_CLEAR_ADDRFLAG(hi2c);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
    else if(hi2c->XferSize == 1U)
    {
      /* Disable Acknowledge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ACK;

      /* Clear ADDR flag */
      __HAL_I2C_CLEAR_ADDRFLAG(hi2c);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
    else if(hi2c->XferSize == 2U)
    {
      /* Disable Acknowledge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ACK;

      /* Enable Pos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POS;

      /* Clear ADDR flag */
      __HAL_I2C_CLEAR_ADDRFLAG(hi2c);
    }
    else
    {
      /* Enable Acknowledge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ACK;

      /* Clear ADDR flag */
      __HAL_I2C_CLEAR_ADDRFLAG(hi2c);
    }

    while(hi2c->XferSize > 0U)
    {
      if(hi2c->XferSize <= 3U)
      {
        /* One byte */
        if(hi2c->XferSize == 1U)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RXNEFlagUntilTimeout(hi2c,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TIMEOUT)
            {
              return HAL_TIMEOUT;
            }
            else
            {
              return HAL_ERROR;
            }
          }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 Two bytes */
        else if(hi2c->XferSize == 2U)
        {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TF, RE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TIMEOUT;
          }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 3 Last bytes */
        else
        {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TF, RE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TIMEOUT;
          }

          /* Disable Acknowledge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ACK;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Wait until BTF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TF, RE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TIMEOUT;
          }

楼主:
 /* Generate Stop */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TOP;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
      else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if(I2C_WaitOnRXNEFlagUntilTimeout(hi2c,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if(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TIMEOUT)
          {
            return HAL_TIMEOUT;
          }
          else
          {
            return HAL_ERROR;
          }
        }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if(__HAL_I2C_GET_FLAG(hi2c, I2C_FLAG_BTF) == SET)
        {
          /* Read data from DR */
          (*hi2c->pBuffPtr++) = hi2c->Instance->D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
      }
    }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hi2c->Mode = HAL_I2C_MODE_NONE;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网友B:
咋个都在学ST命令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