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马达线路中的电容和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大家好,请问这个电路中,C7,C8的作用是什么,C6的作用又是什么?L1,L2的作用是什么?大佬普及一下,多谢。

网友A(点评):
L1/L2应该是电动机的励磁绕组,应该是串激励电机。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串激电机,电路图就画错了。图中的画法和元件序号标注都应指独立的外接元件。

网友B(2023-05-04):
都是为了降低干扰的传导,估计图中电机为有刷电机。

楼主:
是的,有刷电机,有详细点说明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刷电机,有详细点说明吗?谢谢

为了通过电磁兼容性认证,降低辐射骚扰。

网友C:
一般来说,除了D4,其它的L1、L2、C6、C7、C8都会放在电机内部或者尾部的小板上;
也可能是因为电机功率很小,整改驱动都在这个小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