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32G45XVL-STB V1.1把NS-LINK程序给刷掉了 有么有文件可以恢复一下

楼主(2023-05-0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恢复固件的

网友B:
有固件烧进去就可以了,不过你需要一个Link,比如PWLINK、STLINK、JLINK,因为这几个都有自己的配套软件,别的DAPLINK没有配套的软件不好烧

网友C:
不用使用任何外部link就可以重新刷入的。步骤如下:
1、使用杜邦线或者跳线帽短接开发板的J12两个插针,连接USB线到PC。
2、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找到DFU设备。
3、打开国民技术下载工具,选择USB DFU,连接设备,浏览文件到NSLink固件。下载即可。
4、下载完成后断开J12的条线重新上电即可识别NSLink。
NSLink固件官方可以提供二进制的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使用任何外部link就可以重新刷入的。步骤如下:
1、使用杜邦线或者跳线帽短接开发板的J12两个插针,连 ...

谢谢  NSLink固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或者有官方的联系方式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NSLink固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或者有官方的联系方式没有

网友D(2025-05-15):
按N32WB031_STB_V1.3自画板的NS-Link,刷V2.0.1固件,板上的灯不亮啥情况? SWD、UART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N32WB031_STB_V1.3自画板的NS-Link,刷V2.0.1固件,板上的灯不亮啥情况? SWD、UART使用是正常的。 ...

LED小灯焊接反了?

网友F:
不可以重新烧写固件吗?

网友G:
重新刷一遍代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用使用任何外部link就可以重新刷入的。步骤如下:
1、使用杜邦线或者跳线帽短接开发板的J12两个插针,连 ...

大牛出手,果然厉害!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