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PITB LQFP100 的 EXMC 的ADD引脚有很多没有

楼主(2023-05-01):
RT,看手册只找到ADD16~ADD23,ADD26~ADD29,一共只找到12个,请问怎么使用,难道只按8位地址线使用吗?
我是用来接SRAM,如果是8位地址线的话,寻址空间不够吧

网友A:
很正常,引脚数少了,相应的数据和地址总线肯定就不够了。

网友B:
可能管脚少的封装,低端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引脚数少了,相应的数据和地址总线肯定就不够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和怎么用?

网友C(2024-07-31):
引脚不够用呀